这几天下雨一客户精英945G被雷打了,可以进系统,外设不能用!!

楼主(2010-07-24):
这几天下雨一客户精英945G被雷打了,第二天还可以用,用到第三天就可以进系统,外设不能用!!主要是USB  网卡不能用,测了下,USB电压都是正常的,加电南桥发烫,不知道是桥是不是挂掉了

网友:
打雷一般网卡,南桥挂的多

网友:
你把网卡拆掉。。 一般被雷击的话主要是网卡

网友:
先拆网卡 试试  拆1117 测量桥的阻值  USB的阻值  很有可能桥挂了

网友:
南桥都已经发烫了,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建议你先把网卡拆了!在试试!要是待机南桥发烫就直接换桥吧

网友:
要相信自己,外设不能用,就是与外设有关的坏了,io  问题最大,“ 南桥芯片负责I/O总线之间的通信,如PCI总线、USB、LAN、ATA、SATA、音频控制器、键盘控制器、实时时钟控制器、高级电源管理等”  看对应功能

网友:
一般网卡,南桥挂的多

网友:
先拆网卡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