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MAX1631待机下3V不出5V

楼主(2010-07-24):
手上有台T40的机器,拿到手时是TB62501 59脚步输出VCC3SW,换过TB无效,在论坛里转了一圈,看到高手们说R413的阻值会变大,导致电压够电流不够,从而TB62501供电不足而不工作,拆下那个电阻一测果然由原来的10欧变成了200多,随后找了个料板上的10欧电阻装上,VCC3SW出来了!测量3 5V电感,无电压,测1631 22脚V+供电无,测量R523这个10欧电阻不通,换了个后电压有了,但是MAX1631烫手,迅速测量两个大电感无压,再测SHDN信号3.3V正常,再测21脚VL电压只有4.65V,明显不正常,拆下U51 1845后1631不烫手了,但还是不输出3 5V,测7脚28脚电压为0.8V,9 15脚无REF电压,19和24脚都有低端管的5V驱动电压,就是16脚和27脚无驱动电压,于是换了个1631,对应的上下管全部换了,然后上电测试,这回3V 5V 都出来了,不过就几秒钟的时间,5V大电感烫手,电流一下就上到0.72然后掉回0.00,马上测上下管,管子并没有坏,在加电是始终是0.00的电流,又回到上面所说的1631那些电压了,然后又换了个1631上去,把VDD15相关联的原件全拆下来‘这回待机时0.01,奇怪的3V正常了(用示波器测过该电压正常)5V就是不出来,大侠们帮下忙!

问题解决了各位,电感换过没用,最后认真测了下,发现7脚28脚的开启电压只有1.2,正常的该是3.3V,要么就是PMH4有问题,要么就是PMH4到1631 7脚和28脚之间相连的电阻有问题,剩下就是1631本身有问题,最终还是换1631问题解决!

网友:
你把5V的电容,换掉试下,注意是大电容

网友:
把5伏电感换一个试试吧!遇到过t4的这个电感坏的。跟你的现像一样

网友:
电感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电感倒是没换过,手上没有这种带升压的电感!看来要买个料板回来拆了!

网友:
电感换 一下吧

网友:
这个电感很多pm机上的用的。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脚位,有方向的。我有个同事就上反过遭成15v不正常导至二次5伏输出不足。在上硬盘时掉电

网友:
应该是五伏电感的事

网友(点评):
测量接口电路有短路的吗 尤其使用5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