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T测试结果,大家帮助看看。(更新了清晰图片了)

楼主(2010-07-24):
  大家帮助看看 !!@

网友:
这有什么好看的,先加焊第6和第8个试试,不行直接换了

网友:
应该是地五个何地八个

网友:
糊了,看不太清,好像是第5个和第8个

网友:
我再拍个清晰的,大家帮助我看看。

网友:
256内存呀!

网友:
大家看看啊,是单面的。

网友:
第五跟第8颗

网友:
第五第八课补焊

网友:
线路上相应的电阻和排阻也测试一下吧,那种220的。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虚焊了....用风枪热一下

网友:
又是一位LZ没来回应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