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MATS全部通过,装好驱动就没信号了

楼主(2010-07-24):
一块9550小影霸显卡,本来有一个显存不太好,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MATS全部通过,但是装机器上就不好用,装上驱动 死机,重启到启动到桌面那步,就没一信号了,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9550GPU很爱出问题的啦

网友:
9550 用MATS  还是用R3?

网友:
显存降频试试,9550大多是显存问题,而现在DDR1显存又差不多到了报废年限了,按你说的,我觉得有可能是显存达不到400了,降到300试试

网友:
空焊了,花的时候再测试一遍

网友:
9550你能测MATS通过?搞笑呢吧。是瞎说的,还是自己臆想呢。

网友:
应该是乱说的,不过根据故障描述应该是显存不良或者G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