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542dy场效应管和哪些场效应管可以互换

楼主(2010-07-24):
si4542dy场效应管和哪些场效应管可以互换

网友:
查PDF,看手上有哪些管,再查PDF,性能差不多,引脚定义一致的就能代换。
SI4542DY: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SI/SI4542DY.pdf

手里如果没有,你拿什么换?说了也白说。

网友:
4606可代
这一般有在高压电路上

网友:
4812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