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mx/s一开机就跑00

楼主(2010-07-24):
华硕k8v-mx/s一开机就跑00,应该是CPU没工作,但不知道从何下手,还望朋友们指点迷津。

网友:
CPU供电多少 你不说出 测试数据 怎么 指点呢
建议压桥 44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的书序来查

网友:
核心电压正常。但基准电压0.7 北桥很烫。

网友:
复位都有吗,CPU电压,内存,南北桥电压都正常吗,LZ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跑00的,就是CPU不工作,一般来说,先换CPU试一下,确定主板问题了再下手修主板。
1: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2:BIOS
3:AD线或是灯座测试
查信号时,特别注意一下它的复位开机芯片。

网友:
先测试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一般情况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有没有CPU 供电啊 这很重要的    华硕有价款  的板子 CPU电源IC 容易坏

网友:
查一下内存和桥的供电
BIOS和AD线查一下

网友:
后来我让客人换主板,他说不换了,家里有笔记本先用,回头换台新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CPU供电 时钟 复位有没有 有的话  刷BIOS 换IO  拆网卡  拆CO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