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 19寸液晶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24):
如题。。。。15伏,5伏。开关电压均正常。开机后亮一秒钟就黑屏了,按住显示器下面的信后选择键后,能亮一秒钟就又黑屏了,反复如此。。。求助。。。
黑屏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换个高压条试下吧

网友:
黑屏信号灯还亮没?

网友:
是啊.具体点..

网友:
先单独测试几根灯管是不是好的,然后再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改高压板试下啦!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有问题吧

网友:
原来是灯管老化了~~~~灯管的腿部都被烧黑了,更换后正常

网友:
三星机器通病,高压线圈的毛病最多了。

网友:
把高压保护脚去了

网友:
确实很奇怪,这种状况还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