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2VLE-RH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0-07-24):
一块M2VLE-RH主板,就是技嘉给联想代工的主板。出现了不上电。就算是强行上电也不行。测量开机脚的电压时2.62V,复位脚无电压。查到复位脚接的Q103脚也无电压,更好该元件,不行,还是无电压。之后线路很难找了。开机脚电压是否过低,但是线路一直都找不到在那里。到底是接哪个元件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根本不上电,无反应的。无从下手了。难道是IO坏了。怎么判断坏了啊?

网友:
现在去去掉的CPU之后,强上电可以上了。当时复位灯常亮的。开机针还是开机不亮

网友:
CPU供电短路,先检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楼主在加电测试前,应该先测一下上管是否击穿,若没有击穿,则可加电测试;若已击穿,则应更换后在加电,这样可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
12v短路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应该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