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悍马HA01-GT)时间错乱问题

楼主(2010-07-24):
捷波主板(悍马HA01-GT)时间错乱
    情况:
           这板到现在以工作两年有多,目前出现时间错乱,没法设定主板的日期和时间,设定好后时间乱跳,不是一秒一秒的跳,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正常时可以开机进桌面,进到桌面如果时间错乱时会导至系统死机,卡着不动。

        别的都正常,就是这个问题,小弟还是第一次撞上,无从下手,望高手指点条生路走走,在此先谢过各位回复我的兄弟了。

网友:
32.768的晶振先换个试试呀

网友:
去官网下个BIOS程序申级下看下行不行,

网友:
1:不要进系统测,在CMOS下调好时间,看是否能够准确,中病毒的机器也会出现时间不准。
2:32.768实时晶振+谐振电容先换掉。
3:RTCVCC是否正常(可从跳线帽上量)
4:南桥

网友:
我修过两次你说的类似故障  一次时间跑的飞快  一次不跑时间  换晶振正常了

网友:
看来还是晶振问题啊。

网友:
谢谢大家,我回去试下,结果出来就上贴告知你们

网友:
凝海哥:
谐振电容我不知那个是,32.768晶振换过新的上去,故障还是存在

网友(2010-10-18):
时钟电路不稳,漏电或接触不良,时振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