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外接电源维修一类

楼主(2010-07-24):
今天我们这里下大雨,打雷了。晚上一客户说他的显示器不亮了,主机是好的。我说可能是雷击了,因为下午接好几台同样问题的了。他说连显示器指示灯也不亮,我想是显示器电源坏了。于是带上一个12V电源上门去。到他家一检查,发现他的是三星15“显示器。外接电源的,适配器电压为14V,这种适配器手上还真没有啊,而且接口为中间一条针的,看来只能维修了。我带的电源不合用。经客户同意带回店里维修检查。
经用可调稳压电源测试,显示器部分是好的,故障紧紧在适配器上。撬开外壳(这还真不好拆,没罗丝的那种,卡的死死的,费了好长时间才搞定)。接着测试开关管,后级整流管,保险,整流桥都是好的,也没发现什么元件炸毁的。于是上电测试,+300V正常,PWM芯片为:200D6。输出为0V。200D6的启动电压+16V正常,测量光耦也是好的。先换PWM芯片200D6。由于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下载PDF文件,比较发现203D6,DAP8A跟这个是一样的,正好手上有203D6。用风枪拆下原来的200D6,拆的时候竟然把印板给鼓起来了,鼓包了,后来查看才知200D6下面上了一种胶,导致吹的太久了。以后会小心啦。呵。幸好板没事,装上203D6。再通电测试,+14.3V电压出来了。接上显示器,一切OK。拷机两个小时,送回给客户交付使用正常。

网友:
PDF能发一下吧

网友:
发一个图 看看吧

网友:
发个PDF更有用

网友:
这种适配器是比较不好拆,没有螺丝,上下是用胶粘的···修的一个防火墙的适配器就是这样,

网友:
那个PDF文件重要,可否发上来共享下

网友:
我也碰过一便三星液晶显示器被雷打后不通电的故障,最后是查到是一只6脚的电源I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