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接路由

楼主(2010-07-24):
有谁会路由接路由(是TP-LINK)最好是做个教程。希望;大家多发表几句

网友:
两台路由的IP要不同,第一个WAN口连modem设置好上网,在从LAN口连一条线进第二台路由的WAN口,设置第二台路由WAN口上网方式为静态IP(填第一台路由的IP),LAN口出来的电脑只要网关跟路由器一样,IP跟网关同一网段即可.当然一定要关掉DHCP服务。如果还不行我想可能是你那两台路由原先的设置有点不对,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之类或者是一些细节上个东西。以前曾经看过三个路由呈三角状地互插,可惜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具体忘了,很抱歉!
2个路由器不用这么麻烦啊。都开启DHCP。分路由改一下IP(比如TP-Link默认IP是192.168.1.1,改成192.168.16.1,只要是别的网段皆可)就可以了,采用动态IP方式就可以上网。终端电脑都采用自动获取IP就可以了。分路由用线从WAN口接主路由的LAN口。

网友:
谁能说下路由接路由有什么应用吗?

网友:
前提是2个路由的ip不同,并且在不同网段,第二个设置成dhcp就可以,实在不行第二个设置成静态IP(和上层路由一个网段)

网友:
第一个路由WAN接ADSL。然后用第一个路由1234随便一个接到第二个的1234就可以上了。

网友:
我会接路由接路由,并且可以架设远程双无线路由或者多无线路由的连接、共享,我正在写这个教程,如果你等的及的话,等我教程出来看看吧。

网友(2010-10-11):
第2个用交换机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