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掉电加电(跑卡一闪一闪)

楼主(2010-07-24):
小弟手下有块T43板子,问题表现为掉电加电(跑卡一闪一闪)。经量得CPU供电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接着查Q24的4脚VCC3B也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无,还有3脚的3B_DRV也是如此。心想应该就是3B_DRV的原因。于是乎换了了BD4175KVT,R532 D30 R856 C604 还是同样的故障。各路大侠帮帮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查一下vdd15正常不?

网友:
我这待机所有电压都正常的,包括VDD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