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X85可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楼主(2010-07-24):
维修电源拆下一个BUX85开关管,想问一下大家用什么型号的开关管可以代换

网友:
在本地没有买到,找了一个BU406,如果不考虑电源负载大小的话,可以替代BUX85吗?最好还是找个能替代的换上。

网友:
有人提供了两个管子,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可以替换?
K2141
9N70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靠近滤波电容的那块散热板上的其他两个开关管是13007,如果这个辅助电源管也用13007代换,那这三个都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