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CPU核心供电的维修总结

楼主(2010-07-24):
最近看到很多新手,老是提一些让人无厘头的问题,"CPU无核心供电"就这样子什么都没有说了,本人也不懂是高手但是有点心德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如果不对大家多多指点:
   在无CPU核心供电         1   先检查MOS管有没有短路(这个就用说怎么测了吧)    2 测CPU供电的主控制IC的工作条件VCC  ,EN或DVD(正常1.2V).以上个电压都正常还没有PWM电压输出那就直接换主IC一般都会好.如换了PWM有没有电压输出(2V左右)就得再查一下主控制IC的其它电压有没有正常(如RT这些)但是这些出问题比较少......这些都检查完正常电压还没有输出那就得查分控IC了

网友:
大家不要动不动就问没有CPU核心供电怎么办,先把一些主板的条件都测一次,再来提问题

网友:
内存无供电好像也没有核心电压?针对AMD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