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16SW 不开机

楼主(2010-07-24):
客户拿来说是雷击的,我打开检查了下电源板,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保险好的,整流桥,开关管都没有击穿,这个板子是只有5V 供给驱动板的 ,上电看了下,没有5V输出,检查450V电容,有318V,然后是通过3个4.7K欧的电阻到EA1530A的8脚的,8脚有305V。而EA1530A的1脚输出电压只有9.5V左右,这个电压应该是10V -20V之间的吧,但是EA1530,我换了3个了,还是9.5V左右,少于10V,驱动板的5V 一直就没有,L904的14V电压也米有,请问各位大哥,接下来我该怎么检查呢,请指教,我现在没思路了,
哎,现在好了,还是1530的问题,我从料板上拆了个1530换上去就好了,郁闷,换的3个新的1530都没用,拆了个旧的就好了,难道现在假的那么多?

网友:
EA1530A的8脚启动电压是多大呢?

网友:
换光耦试试

网友:
没启动呀....查下1530外围元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脚是不是EA1530A的供电脚?看看光耦怎么样,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
直接把开关管拿下来   换个就好了  昨天我就修了一台

网友:
也是你这个问题
  好了  告诉我哦

网友:
开关管和光耦,我在发这个帖子之前 就换过啦 ,问题依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