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VGN-CR322H用有线上网高频率掉线!

楼主(2010-07-24):
求助,SONY VGN-CR322H用有线上网时不定时掉线,频率很高,掉线间隔差不多在几十秒之间,用无线上网一切正常,无解中,在线等高手出招指点~
求助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网卡芯片坏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有没有哪位仁兄,再给一点更好的建议呀

网友:
掉线怎么个掉法?是网络断开连接了还是ping不通?还是MAC问题?

网友:
是PING不通,连接正常的

网友:
用有线上网时,无法自动获取 路由器的IP

网友:
手动设置也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