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 一块 戴尔主板 跑到 内存 就掉电,不上内存就 不掉电

楼主(2010-07-24):
哎呀,。。戴尔 主板,上CPU  再上 上内存   触发排针  诊断卡 跑马   但 跑到内存,,就 关机    ,,不 上 内存 就 不关机 ,,是咋 会是呀。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没  是不是有管被软击穿     换个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 ,或者你先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先把主供电修复,再查复位总线,
你把主板上的基本电压值看一下是否有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