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pl -x点不亮 775板

楼主(2010-07-24):
cpu供电1.38, 内存供电2.7 内存时钟1.2 ,南北桥供电正常 , bios供电正常 时钟1.6v 复位3.3伏片选信号电压1.9伏 请问各位点不亮,可能是哪里引起的!
cpu
cpu供电
点不亮

网友:
CPU 坐有没有虚焊啊 如果没有加焊桥试试

网友:
查一下U座到北桥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北桥和南桥间的DM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