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说贴片电容有1微法的么,怎样辨别和测量!

楼主(2010-07-24):
APW7120的5脚是VCC12V供电脚,12V串了个2.2欧的贴片电阻和一个1微法的贴片电容,但不知道这个电容怎样找到并且看出它的容量,因为没有相同的板子,谁说说贴片电容有1微法的么,怎样辨别和测量!

网友:
颜色,休积差不多的,直接代换一个试一下,一般能行,如果不行,再考虑参照你料板图纸,找个相近的电容。

网友:
小贴片电容是不标容量的,如果要知道容量,请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

网友:
好吧!我试一下,我还以为是图纸标错了呢!谢谢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