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MW19N-AA显示器出现无信号

楼主(2010-07-24):
不接VGA线能显AOC标志,电源亮绿灯,接上VGA线后显示无信号,打开电脑同样显示无信号,电源亮黄灯,请问,是驱动板的什么坏了?

板上只有主控芯片RTD2533VH和一个RTD2122L芯片

网友:
驱动板问题,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清空24C16或者是24C08

网友:
行场信号正常吗?

网友:
测一下接口电路行场信号有没正常送到图像处理芯片,正常就刷程序。

网友:
VGA接口的行场量一下..很可能是二极管坏了

网友:
测13.14 脚阻值,——清24C——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