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MSI 945PL NERO 的图纸

楼主(2010-07-24):
MSI 945PL NERO 不加电,插上电源待机发现Q11管子超烫的,换了也没用,想搞个图纸查查

网友:
应该就是12v供电问题,你看看给q11的驱动ic是是穿了,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要图纸请在论坛上找MS-7236的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那个驱动IC型号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