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x6325 开机要输入密码,不是COMS密码

楼主(2010-07-24):
朋友的一台HP
笔记本
Compaq nx6325一 开机要输入密码,不是COMS密码,他自己也不是知道是怎么搞,请高手帮助!
笔记本

网友:
那需要把加密芯片换了 建议你去专业的维修点去修吧

网友:
这是主板密码,从同型号的旧板上取一个密码芯片,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