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搜不到自己的无线信号

楼主(2010-07-24):
急!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我两台笔记本连接TP-link无线路由正常上网,然后路由器的电源松动断开了连接,我把电源插好后发现两台笔记本都搜不到这个路由的无线信号了。但朋友的笔记本拿过来却又能搜的到。这是为什么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尝试复位无线路由器!

网友:
是不是当时无线路由器断电的时候,笔记本自动切换到别的信号点上去了呢?检测一下笔记本的信号点设置。
所以当你把无线路由器重新加电,笔记本的信号点没有切换回来,就不能正常上网了。

还有,也遇到过无线路由器的无线功能损坏,具体就是管理无线的芯片坏掉了。而有线的功能还是好的。TP-Link的,拆开检查过的。

再有,也碰到过客户的机器的无线功能有开关的,小孩或自己无意识给关掉了,造成无线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谢谢朋友们,可以上网了。我进入无线路由换了个波动,然后笔记本就搜到了。

网友:
几种可能:楼主的无线器太垃圾了,二是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安装的怎么样建议查下;三,天线弄个功率大的

网友(2010-09-04):
应该路由器里面无线设置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路由器问题

网友:
一般是笔记本本身的问题。
首先检测笔记本的无线路由是否开了(怕有的时候不小心关了);
然后检查当前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否搜索到其它的路由信号并连接了。
再有,当路由关闭后,再开启时,有的时候笔记本需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重新搜索到,但肯定能搜到。

网友:
学习了,楼主自己动手解决了

网友(2010-11-17):
有可能是笔记本无线开关没打开无线网卡,驱动不对,也有可能是无线路由与笔记本网卡不兼容,再有就是试的时候最好将本放在无线路由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