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用一会出现一条线的问题

楼主(2010-07-24):
方正19宽屏的 唯冠代工的机器  使用半个小时以后屏幕中间就出现一条横线,用手拍一下也就没了,或者是停机5分钟在开机也就没了使用半个小时以后还会再次光临,反复如此   谢谢了!

网友:
试换屏线。。。。。。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口没触好,擦下。我碰到多个都是这样处理的,在用胶打上,方正的通病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软件排线有空焊了  使用一段时间后机器的内部温度过高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个LG 19正屏的,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不过,我这台只要转个方向就没线了,再转回来,线又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情况被你描述的很神话哦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跟CRT差不多吧..拍了能好的..要么虚焊要么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接口没触好

网友:
拍一下就好,行IC焊点空焊了..

网友:
屏线和屛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