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可以用MAX1999代替吗?

楼主(2010-07-24):
MAX8734可以用MAX1999代替吗?可以代替要注意什么?第一次发贴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8734A 跟 1999通用

网友:
肯定不能!

网友:
两者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脚 相差不大   具体的要请高手

网友:
可以代换的,我试过

网友:
本人试过多次了,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代换

网友:
这个可以代的,有很多人可以证明,楼主可以下载两个芯片的PDF看一下。

网友:
可以互换,只有负载能力的区别

网友:
最种是可以带换的我都试过了

网友:
我保证,我替换过10个以上了。放心吧!用上去安心又健康。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哦

网友:
可以代换的。放心换吧

网友:
楼主放心吧,可以代换的.

网友:
MAX1999、MAX1997、MAX8734是能互换的。

网友:
能换的吗?
受教了

网友:
确实可以代换,不用考虑什么。

网友:
可以换的 ,引脚功能基本一样

网友:
可以代换的   很多人都试过的不用担心

网友:
感谢  我现在正找不到8734呢   可是有1999啊   !!

网友:
图纸上说的是可MAX8734是max1999脚兼容的升级产品

网友:
有的机器可以代换,hp的最好不要代换,他们的输出功率不一样

网友:
可以代换,我也换过,没问题

网友:
这两个IC的引脚定义 区别不大,主要脚位是一样的,个人认为能替换,

网友:
还没试过呢。。听说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