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25-A7无法开机

楼主(2010-07-24):
NF325-A7无法开机,芯片发热烫手,CPU不供电。请教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查待机条件,和开关针电压,及主板上的12V 3VSB

网友:
那个芯片烫手,查一下3.3V有没有短路

网友:
首先要查主板主各主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查时钟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