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SOYO梅捷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4):
故障机型:SOYO-AMN6PI-RL主板
故障现象:无3.3V供电。
首先,目测主板,并非发现明显烧毁的痕迹,接上ATX电源,Debug卡,Debug卡上3.3VLED不亮。
开始测量供电电路,当测到1117的时候发现1117无电压,怀疑1117坏,换之,有了3.3V。测量其它部件供电正常。上U、内存,开始 跑码,故障修复。

网友:
夏天到了,又热又打雷,最考验主板了

网友:
头次看到打雷坏1117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测量,网卡芯片确实已坏。巨烫
注:不好意思,一下打错了。

网友:
网卡芯片没坏  1117坏了  是雷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