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j 开机到log 死机 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4):
接到一台华硕 m9j 开机到log 死机 刚出华硕标就定住了   没招了  没思路了  请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其它件没问题的话先放电 刷bios  还不行的话死机时的各电压发上来 参考一下 或者有没有其他报错

网友:
内存   硬盘 电源  显卡没问题的情况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电池放过电   各路电压都正常   内存板载的

网友:
硬件没问题,先刷BIOS ,之后就是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时钟芯片发烫正常吗?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烫是正常的。

网友:
哈哈 换个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