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9S 进水板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0-07-24):
初入本行还很菜,请各位师傅给点思路 谢谢了!  华硕 Z99S A8SC  进水后客户还正常使用了一个月,

刚接到板子, 51020周边有明显腐蚀痕迹,清理干净 烘干 有待机0.02   开机键无3.3V  更换PS51020后 开关有3.3V跳变    板子无3V 5V

网友:
在坛子里怎么没找到 Z99S的图纸啊

网友:
进水的地方把线路烧断了,仔细检查一下线路,有不有断线的,触发一下,测EC有高低电平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放进烤箱烤一段时间再看看

网友:
按开机键 it8511  2脚也有3.3V的跳变
PS51020  的19V 有断线 不过接上依旧  待机0.029  按开关到0.03 又掉至0.029

网友:
进水的机器放进烤箱烤一段时间再看看
引用 网友A:

已经处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