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告诉我啊

楼主(2010-07-24):
各位老师,我是新手入门不要笑话我。我想问问网卡有没有橙色3.3V

网友:
网卡一般和南桥共用3.3VSB 待机电压  有的主板可以网络唤醒  就必须用待机3.3VSB

网友:
网卡不是用3.3吗!!A14可以测量

网友:
A14测量的是3VSB,是5VSB转换过来的

网友:
电压是一路的,有的网卡被雷击了,南桥对地了,把网卡取了,就好了,

网友:
橙色3.3V相关的部位  时钟  IO  BIOS   网卡  南桥  北桥   1394

网友:
哦,知道了凌寒老师说的很详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