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190EW8液晶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7-24):
PHILIPS190EW8液晶通电按开关无反应。电源板输出正常,按键板上测有两个按键的电压只有1.9V左右,经查是棕色线供电。一路查到驱动板的RTD2120L芯片上给按键板供电的三个脚,两个3.2V,一个就是2.0V左右。现在没辙了,不知是驱动析以的供电问题还是程序问题,还是什么其它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没有人出来指点一下呢
刚测了芯片周边的的电容排阻电压都为3.2V或1.8V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把那两个开关取了再开机噻???

网友:
我开始就是这样想的啊,取了量电压还是1.9V

网友:
重写MUC试试。

网友:
现在没东西写啊,还会有其它的原因吗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再测  还开不了那就只有刷程序或换板

网友:
PHILIPS的显示器 有一些都有开关上的问题,你先测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