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6500 一分钟后 不亮

楼主(2010-07-24):
盈通G6500  一分钟后 不亮

网友:
你自己先测试一下,把测试到的数据发上来

网友:
      电感啥上面的 3几管  没电3

网友:
GPU虚焊,就会出现用段时间黑屏的

网友:
网页打不开,GPU不良会出现此现状,不过楼主最好自己先检查外观,再测供电和信号,然后DOS下测试

网友:
已修好   换了个9214   9214第一脚有电对脚没没有所以换了

网友:
所以以后一定要先自己检查遇到故障实在解决不了的,再发贴求助,比如这个贴子你就可以发一个维修经验贴。把图片和测试数据写全了,我会给你加分的

网友:
VGI口旁边的3级管为0   电杆左边的3级管10.0V    上边的那个为0  后边的也一样     显存上边的为3.3V     测了9214    发现第一脚为12.0  对脚为0    考虑换了把    换了之后前后两个管子都有电了    9214的那个对脚也有电了    只是为0.78   是不 是有觉点不对???

网友:
GPU虚焊了吧,加焊下。。。

网友:
焊过  不行 的

网友:
9214  素损坏  很多的
就有不少类似的现象

网友:
这种情况一定要先电源后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