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电压均正常,-5V和-12V只有-4.3和-10.3V

楼主(2010-07-24):
一电源经常用来测量机器,测试过很多机器能正常使用,今日闲着无聊测了下电压,待机5V有5.25V,绿线电压为3.4V。短接绿黑线后。所有5V电压为5.25V。3.3V电压也正常,12V为11.98V。-5V电压只有-4.34V。-12V只有-10.34V。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经常用这个电源来测机没出现过问题,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有一点差是正常的拉

网友:
别的都觉得正常,只有那二个负电压相差有点大。-12V的相差1点几V。所以想问问

网友:
算是正常的,差个1V 半V都可以

网友:
-12V只有-10.3V相差太多了,不正常呀,会出现各种想像不到的问题的。上次买一个全新金河田,就是12V只有10.4V 而5V也是4.3这样,刚开始认为全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装上去一用才知道厉害。开机后不久容易定时死机,硬盘咂咂响,上POST卡诊断,明明已经跑到2b总是不显示,小问题从没断过。后来从硬盘咂咂响判断,硬盘不复位,也许跟电源有关。换掉电源后就一切正常了。那金河田直接保修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一个电源,空载时-12v实测电压为-10.8v,-5v实测数据为-4.4v,其他电压均正常;
但插到主板上,开机,-12v实测数据为11.5v,-5v实测数据为-4.9v,其他电压正常;有其他高手说空载时测的电压偏低一些属正常情况,带负载的时候电压自然就达到正常值了,不知是否正确?

注:现在我的电脑用上述那个电源,电脑各方面正常,无死机,重启等问题。

我们的电源测试状况相同,但表现情况却完全不同,希望能回帖讨论

网友:
我一般只测 待机5V  12V 5V 3.3V 正常就可以了  没注意测过其他电压。

网友:
试试插到主板上开机再测试看,你这样直接短接绿线 是让电源空载运行的,很多电源设计每路输出都有个最小电流的

网友:
是正常的,电源空载就会这样的?有些电源空载还不开机?上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