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技术中常用的技术知识

楼主(2010-07-24):
1.  BIOS作用:BIOS是开机初始化,检测系统安装设备类型,数量等。
2.  RESET的产生过程:PG→(门电路,南桥)→RESET复位(ISA槽B2脚,PC1槽A8脚,AGP槽B4脚,IDE的1脚)
3. CLK产生过程晶振门电路 南桥ISA 20脚,PCI的D8,AGP的D4 OSC基本时钟开电就有,直接送到ISA的B30,如没有OSC 则时钟发生器坏
4. 主板不能触发电源排线的灰线经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244,245)受IO芯片控制和南桥,再从IO 和南桥到PW—ON 插针。(ATX 电源可以强行短路8脚与地来触发主板)
5. 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再看其他的原因.
6. 实时时钟的晶振坏 只是时间不走.
7. CPU旁边的两个大管当不上CPU 时,可能无电压输出,
8. 有些SCLK 信号不经过南桥,直接到CPU 脚和AGP.PCI
9. 电源插座(主板上)各电压通向哪里?掌握RESET、CLK、READY、PG信号产生RESET、PG→时钟发生器→CPU(RESET)。主板上印制线曲曲折:    是为了满足信号同步的需要。
10.BIOS的22脚CS(片选)由CPU产生→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11.若诊断卡跳C1-C6,U1-U6表示不读内存①首先看内存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②查内存的RAS,CAS,CS,VCC。
12.若不能触发,查灰线→经过电阻,电容→7414门电路→南桥→ISAB02,PCID8,CPU。
13.若橙线性3.3V对地适中多为BGA故障①BGA,②I/O芯片,③时钟发生器,④电源IC。
14.DBSY(370 CPU上就有)→数据忙信号:拆下BIOS,插上CPU,测若无波,北桥坏,前提是(CLK,RESET,VCC)都具备。CPU上的CLK是时钟发    生器经过北桥到CPU座上的。
15.新板故障多在①电源IC②I/O芯片③BIOS。旧板故障多在①南桥(FX,VX )②BIOS③I/O芯片。
16.不能显示①电源部分②时钟发生器③I/O芯片。
17.IDE不能检测→多是IDE口旁边小排坏了。
18.开机不显示→CPU可工作(即POST显示到达26)→BIOS坏(换)。
19.PⅡ,PⅢ死机①主芯片散热不良②时钟发生器或晶振坏③CPU供电不正常④CPU座接触不良。
20.电源插座上绿色线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经过门电路到南桥。
21.待命电压由电源紫色线→电容,电阻→一路到I/O芯片,一路到南桥,一路到北桥。 注:待命电压5V,只要是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北桥,南桥或I/O芯片就有5V电压,主板如果不触发它,南北桥不    应有温度。
22.I/O芯片也有几脚连接到北桥。
23.CPU发出CS(片选)信号→北桥→南桥→BIOS 22脚,当BIOS的22脚收到CS信号后,24脚就输出一个OE(允许输出)信号。
24.检查RESET复位信号故障时,不但要检测时钟信号产生电路,还要检测PG信号和RC电路。
25.①内存二排二行10脚CS片选是由北桥提供的。②BIOS 22脚上的CS产生过程是由CPU→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网友(2014-08-24):
收藏了   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