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显示:d1

楼主(2010-07-24):
        今天遇到一块精英的C61板子,因为故障是点不亮显示器,所以装上测试卡,整理了一下内存条,发现可以点亮了。但是发现测试卡居然一直显示:d1.  正常的跳变一下也没有出现,怪了。重启了几次,也是如此,难道测试卡测试这张主板就不能够正常工作了吗?测试其他主板都是正常的。真是没有搞懂。顾客见正常了就不愿意让我多测试。拿走了。却给我留下一个问号。想看下其他师兄有遇到过这种现象没有。

网友:
你先看看各个电压正不正常。有时电压低也能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很正常,测试卡只能作个参考,不是万能的,不是一成不变,主板不一样跑数也不一样

网友:
把测试卡拔下来重新插一下就好了,很有可能是你的测试卡不兼容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可能是你那数码卡不支持而已

网友:
在下也见到过很多例在ECS的主板显D1但可以正常动作的现象..也有些不解,换了PCI槽也一样,

网友:
我用的是普通四位的,也经常遇到不跑码,或者灯亮数字暗的,大部分在品牌机和ECS板上,但能亮的主板很多了!但只要你细心会现,这种情况就算不跑码也知道主板在工作的!我一般是看IRDY和FRAME这两个灯的跳变过程!

网友:
这种现象就跟用万用表插在PCI槽上的那个点,电压来回跳变过程一样,不用诊断卡就知道主板运行在什么地方或者卡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测试卡接触不良也有这些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正常点亮  诊断卡只显示D1  那么就是你的诊断卡和主板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