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 不加电

楼主(2010-07-24):
今天接了一个m2000 开始是暗屏 后来换了一个高压板 之后直接不加电了 有3 5V 开机按键有3.3v电压 高压板主供电没有了 求助一下 应该怎么查
暗屏

网友:
只是高压板没主供电的话 飞一个不行吗!!

网友:
是否是保护隔离没有过

网友:
你是不是想说机器来的时候是暗屏,换高压板结果不加电了?
如果是的话把原来的换回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