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41开机不显

楼主(2010-07-24):
今接到一台明基S41,开机不显示,电流1.31A不动。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做了显卡后还是不显,电流由1.31A跳到1.25A不动。取了内存条也是这样,测内存供电,正常;以为是北桥虚焊造成的,加焊北桥还是不行。没辙了,只好加焊内存插槽了,加焊还是不显。
我都不知从何下手了,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显卡

网友:
加焊不行,要植球唠。

网友:
1.25 应该没问题啊 你系统最小化看看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系统最小化也是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你重新植球试下呢

网友:
我师傅说做BGA就不能加焊 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把显卡拆了重植。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做了后能显了。但装好后,又不显了。
怀疑客户摔过,因为仔细看后主板有点翘了。

网友:
搞得超级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