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块精英945PL水洗之后的悲剧!!!

楼主(2010-07-24):
      经常看到坛子里有老师用自来水洗板,有的还能洗好疑难杂症,我就放了一池子自来水把主板洗了个遍,晾了一天一夜,洗过之后确实很新。心里正要高兴悲剧就来了,8块主板有三块不触发,两块不跑码,一块跑02,剩下两块偶尔可以开机。请问老师们倒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对我打击太大了。现在看着这8块板无从下手。。纠结中。。。。。

网友:
呵呵 你原来是好的吗?水洗也不能包治百病啊

网友:
可以用水洗????

网友:
笑死我了。。
BGA不短路才怪,这样泡在水里你不用烘烤箱烘干,也敢上电吗?

网友:
谁告诉你是用自来水洗板的?

网友:
天师天过光的自来,包治百病

网友:
大部分可能就是桥下进了泥浆,,,哈哈,是我说过自来水可以洗的,可是我没有说好板也可以这样洗哦。一般都用自来水洗坏板。酒精洗好板

网友:
我还没听说过用自来水洗板类!是不是桥没吹干就上点了?

网友:
我也看到好多贴说可以用自来水洗板子。现在出事了,不知算不算误导大众呢。
楼主也是 洗了 怎么也该想到 一定要 彻底烘干嘛!

网友:
呵呵!高兴的是洗板都没什么,而是要烘烤干了才能点,只在太阳下晒哂也能搞好,钱有这么兼,我们都发了!

网友:
大家不要再笑我了,快看看有没有办法补救一下。

网友:
可以负责任的说,可以水洗,不过要洗不要泡,洗是冲洗,洗之前要吹灰,洗后立刻弄干,这样就不会出问题,洗的动作猛的小心掉件.

网友:
人才啊,不怕IO 时钟腐蚀么、我是不敢这样弄哦,最起码用洗板水洗啊,如果不用洗板水用酒精也可以啊,楼主是有点激动了。。。在太阳底下在晒晒估计会有好转的。。。

网友:
可以洗的,要用流动水,洗完要彻底烘干才行!!

网友:
PCB板是可以用自来水洗的,起码我洗过,信不信由你们自己。

象我是这样的,自来水加洗衣粉洗过后,先用先把板甩干,然后再用气泵吹,要板上的插槽/座,及槽/座底下吹不出水来了后,再放在外面太阳晒不到的地方,靠近阳光的地方阴干。象夏天一般2天时间吧,冬天阳光不好,可以时间再长些。
或是你的耐心不太好的话,可以跳过阴干的步骤,直接进入下一步。就是拿电吹风了,重点就是各个插槽/座,及BGA芯片这些地方,我通常会吹10分钟以上,用手摸板感觉非常烫了才停止。

等板子凉快些后,再上电测试。还有问题的是其它的事情,洗过好了就是主板上有脏的东西,洗 干净了,基本上没出什么问题来。
由于我没有烘箱,只能用自己想出来的土办法操作。关键是,水不能泡久,容易加速氧化。板子一定要弄得干燥才行。

网友:
洗洗更健康,呵呵,烘干了没问题的

网友:
我水洗板子
一般有要晾各两三天
然后再上BGA机。把下加热开个100度左右,烘各个把小时

另外洗的时候如果没有取CMOS电池,也会杯具的

网友:
洗主板不烘干彻底,出毛病是必然的

网友:
不烘干一天一夜能把桥里面的水蒸发出去?不坏才怪 最好是先吹干再烘干。

网友:
我一般用自来水洗完,立刻用电热风吹干,吹完后,板子的槽向下,然后拍在手上,看下有没有干透,洗完的板子越快吹干越好。

网友:
LZ是能人。。用自来水能洗好。也不用芯片级维修了。。。。呵

网友:
LZ真的好牛B啊。。。。把你师傅叫出来揣他几脚

网友:
哈哈,没有见过你这样洗的,我们用水洗是因为顾客的板子被老鼠当窝了,脏才冲洗的,然后用风枪吹干在上电,你就慢慢搞的,不怎么好弄啊

网友:
碰上特别脏的板我经常这样洗,只要晾晒时间够长干完了从来没碰上洗了后有问题的。

网友:
自己的每一块准备出售的板子都用水+洗洁精,洗后干净而且很亮的。注意电池拿掉呀

网友:
用风枪吹吹南桥吧!!!应该能好几块的!!!以前遇到过往机箱里喷香水的,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 俺服了你了   上bga吧  加加温 烘干试试吧

网友:
一个懒,一个常识,一个心急,全加起来就会出现以上LZ问题~~~~

以前做空调时洗N多,师傅教落,1-2层任泡任洗,3层以上小泡2分钟内必须上水或冲洗,任何板在无电情况下都可以,但越快干越好,

网友:
我也经常用水洗板的,只是洗,不是泡。一次就洗一、二块,而且是洗完一块再洗第二块。
注意:1、必须把电池摘下!
           2、加点洗洁精,再用刷子刷,动作要麻利,就二、三分钟搞完,然后立马用清水彻底冲洗,特别是槽、SB、NB、U座下面要重点冲洗,再甩干。洗板要选择好天气。然后挂起来,晾干,有烘箱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好的板你去洗  自讨苦吃

网友:
开玩笑,上次我不小心碰到了一个纸杯,水倒进了一块华硕AMD得DDR2主板上,我足足用风枪吹了半个小时多,师兄们也过来帮忙,结果还是不行,到了第二天才勉强正常启动。到现在我还怀恨哪个混蛋在架子上放水。。。。

网友:
靠,长见识了,牛人太多

网友:
第一次看到说自来水能洗板,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自来水洗板,我改天也洗下

网友:
我也用自来水洗过主板的,在洗的时候还加了少量的清洁剂的,不过我洗板的时间不长,一般就洗10几分钟,最长也没有超过30分钟,洗后要烤干的。所以我洗的板没有出现问题。还有要注意洗的时候要把电池取下哦。

网友:
天那水吧????

网友:
楼主真是太强大了,敢用水洗衣板,我只知道手机板可以用超声波加纯酒精来洗的,还没听说过可以用水洗的

网友:
我常水洗主板 , 好板坏板都洗过, 图个好相, 好再卖出去  , 只要太阳晒,  不会有什么事的.

网友:
晕还真信自来水洗啊

网友:
俺也洗过,五六块的,洗完后都有点效果,电池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我用自来水加洗洁精,先泡上五分钟,然后用油漆刷子刷,再用自来水(开最到大)冲洗一遍,然后在甩一甩,再用风枪全吹一遍,把所有槽里的水都吹出来,再放到太阳底下爆晒一天。晚上就可以试试看了。

网友:
有点晕,说的什么意思LZ是什么意!!!

网友:
哎,好板干嘛用自来水洗啊,只有坏板才用自来水洗啊!

网友:
自作聪明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要多多学习。

网友:
肯定是没有烘干,BGA的地方还有水。。。

网友:
洗板最好用洗板水,自来水处理得不适当,不及时的话会导致腐蚀,氧化,导致PCB板的数据线开路等多种现象。

网友:
用自来水洗板?真有钱,我们用的是“洗板水”,不是“水洗板”。

网友:
没洗过,哪天也试试。

网友:
大哥 水是导体 过电的  潮湿都可能开不了机 洗了 你不处理好能开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你不懂方法而以,你这种情况首先就是甩水先,之后用吹风机吹,吹的方法是槽斜着吹,移动着吹,吹后槽朝下用手拍击感觉有没水出来,若没有,说明已吹得差不多了,之后就在找个空气流通好的地方放那吹个一两天即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om-home-page-1.html最重要的是要立即烘干,我洗完后都要在烤箱里烤个4-5小时的!

网友:
一天一夜 时间太短  板子没干透 上点   不烧才怪

网友:
呵,楼主啊,不能全听别人的啊,自已也得想想才行,板子可以水洗,电池要拆下来,一定的烘干了才能通电的,

网友:
不烘干一天一夜能把桥里面的水蒸发出去?

网友:
可以洗的啊 我刚才就把电脑主板洗了1下,现在不是在和大家一起顶?

用洗洁精+水  加个刷子,卡喀卡喀。洗干净后,2只手抓好板把水基本抛干,再用吹风机大面积吹,2个桥和CPU座是重点。吹到整个板手感非常热,这样 2 3次基本搞定。

这方法经常弄的 好用。

网友:
水 洗板  误导大众,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水洗, 就是吹干也会造成锈蚀。再说了,想尝试也可一块一块的来,LZ一下洗八块 人才

网友:
可能是泡的太久了,估计很多元件都失效了。

网友:
谁说不能洗的,我经常用洗衣粉加自来水把主板刷得干干净净的,再把板子弄在BGA焊机上用低温烘干,从来没出来问题,你肯定是没有把水弄干就通电,当然出问题了

网友:
我就没有见过用自来水洗板子后,板子能好的,乱说。,

网友:
冲洗非泡洗,而且洗了以后立刻开始干燥流程
让它自然干估计十块好的也会费了8块去

网友:
最好是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洗  然后晾干 或者暴晒!有条件最好上BGA烘烤个把小时

网友:
楼主有点搞笑,用自来水洗,洗板水最好用呀

网友:
洗前必须取电池 加点洗粉可以更干净 洗完要马上弄干 不是你这样慢慢晾干的

网友:
唉
一定用吹风隹死进而吹啊
不然的话怎么可以呢?

网友:
呵呵,这种方法还是不见意用。。。

网友:
水干了没导电性应该可以洗

网友:
我不泡水里。。拿牙刷沾点洗洁精。再弄点水。把脏东西洗掉。。最后再用谁冲。甩干净。。最后用吹风机吹干。。哦。忘了说。你电池要拿掉。

网友:
不管好板坏板绝对不能图个外表崭新的卖相,而用自来水来冲洗,现代的主板的电气性能要求非常高,主板很多元件都是工作在高频大电流下,而自来水杂质很多,洗过之后即使烘干了也容易造成腐蚀、氧化生锈或者接触不良,很多板子洗过之后当时就挂了,有的板子短时间看不出问题,但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也会出不稳定。正确的办法是用小刷子刷掉灰尘,刷不掉的油污用专用的洗板水局部清洁。那些说可以用自来水洗的人基本上是脑子里面进水了,请不要再误导别人了。

网友:
LZ你也太杯具了, 洗了后不好善后工作, 不是简单大晾下就行, 要烤干. 不然会短路

网友C:
lz给你个建议让板子休息几天吧 。 过几天绝对好了

网友:
你是偶的偶像啊

网友:
楼主没洗过都敢一下子洗8块主板,不会先洗一块作个试验吗。。。

网友:
是可以洗的,不过洗后要想办法把板上的水份彻底烘干才能上电

网友:
即便能用都不会很稳定啊!
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

网友:
用自来水油后要烘干的,不然短路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