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上半部分不正常

楼主(2010-07-24):
一部发白下半部分显示正常,鼠标移动有拖影很慢。通用板试过了一样的现象,是屏坏还是其它故障,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通用板点了后判死刑

网友:
有材料就换个屏IC试试,没有就直接报废吧。

网友:
联想L193上半部分不正常的话。这是通病那位朋友修得好说一下。我有几台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重新写MCU试试

网友:
与MCU无关,100%屏的问题,如果不会修就找个专修屏的公司帮忙吧,我有一台17寸只有四分之一显示的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