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F7300 128M显卡花屏

楼主(2010-07-24):
收购一块七彩虹GF7300 128M显卡,花屏,在DOS,有许多红色的方块,规则,有显卡测试软件测试,显示如下
FBA[31:0]         0       0            0
FBA[63:32]       0       0            0
FBA[31:0]         0       0           0
FBA[63:32]       0    8484606    0
请问一下,是哪一块显存出了问题,对于那个显示测试软件,看不懂唉!!!谢谢了!!!!

网友:
A通道的,把报错位也抓个图,这个图只能看出在哪个通道的显存坏

网友:
显存报错数据位也要传上来,比如A31   A32  A56 。。。

网友:
你应该把显存的分布图发上来看一下,才能告诉你是哪一颗显存坏了,现在只能告诉你是A通道最后一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开焊、空焊都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