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9000上不了网 网卡打感叹号

楼主(2010-07-24):
装了很多系统和驱动都还是不行~!   后来网卡和晶振都换个问题照样没解决
郁闷死了

网友:
让雷劈了吧,我有一块板就是网卡怎么都弄不好,换个PCI网卡就好了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换个网卡接口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woliuguang 的帖子[/un                可能网卡bios坏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集成在主板bios上了

网友:
1+1的问题、换个主板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点评):
我晕 你直接换主机不得啦~!!!

网友:
设定一个IP地址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网卡打叹号,驱动都装不上去,怎么设定IP???我就纳闷了。。

网友:
干吗费那么多功夫,直接换个USB网卡完事

网友:
手动设定IP

网友:
更换南桥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更换一个BIOS试试我修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2010-09-28):
BIOS换很多个~!南桥也换了网卡肯定换~!   不过换了其它一块好机器上的一样的BIOS最后确定是BIOS问题~! 谢谢大家的参考答案

网友(2011-08-10):
我碰到一块,直接在网卡设网卡MAC地址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问题还真是五花八门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手上正有一个dv9000 的 网卡和 1394 同时叹号
bios芯片是 eon的 25f80的芯片,我的编程器是希尔特的500p 听说这个机器刷这个bios有问题
但抱着尝试的态度试了下,把原来的bios读出来保存了,又从论坛里下了个说是可以解决网卡叹号的
刷上去,结果不触发,再刷回原来的额也不触发,后来到朋友那里用他的希尔特 280u的编程器
分别刷了两个bios芯片,一个是说能解决网卡叹号的,另一个是普通的,回来后
能解决网卡谈好的bios上上去不触发,另一个上上去和原来一样 网卡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