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608TX刷BIOS出现错误“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

楼主(2010-07-24):
今天修个V3500(具体型号V3608TX)无显的,换10版显卡,OK!

然后发现客户的VISTA系统有问题,很慢。给客户反映,客户要求重装个XP系统。GHOST了几个版本的XP,都在出现windowsXP LOGO与滚动条的时候蓝屏。按以前的经验就是要在BIOS里边调SATA的模式,可是本机BIOS里边没有SATA的选项,于是决定用580U刷BIOS。

从HP官网下了个BIOS程序,写到从V3000料板上拆的MX29VL800CTTC-70G里边。焊到板上。开机有显,但是报错“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按F1可以跳过,系统顺利安装完毕。重启之后依然是报错。

怀疑BIOS程序没写好,又重新下载一遍,重刷一遍。问题依旧。

然后怀疑是BIOS芯片有问题,因为我刷的不是他本机的芯片。他本机的芯片型号是MX29VL800CBTC-90G,而我刷的是MX29VL800CTTC-70G,是有一点区别。备份好本机的BIOS程序,刷新的程序进去。装机开机,OK了,一点报错都没有。

因此认为出现“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错误,是因为BIOS芯片的不同,只是我不懂这两个芯片到底有什么区别,希望各位同志帮忙解下惑,呵呵~~

网友:
因为系统问题刷BIOS,可真有劲.如果是我大不了就装WIN7.没时间给拆拆装装

网友:
木办法,客户要XP丫~~~,这个不用拆拆装装,拆硬盘盖就行了~~~

网友:
我的380U还刷不了这个型号的BIOS呢.

网友:
BIOS版本过高,通病来了

网友:
机器能亮还高兴拆装的,在系统里不能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在官网上只找到在VISTA系统里刷BIOS的程序,XP的没找到,但我又GHOST了XP,要在系统里刷的话还得再装一遍VISTA,还不如我直接拆来刷呢~

网友(点评):
楼主,下官网下载的V死塔和温7系统下刷的BIOS,在XP系统下一样刷~试得要都不要了。。

网友:
可以解包后用软件直接刷的

网友:
经验吧。。比如有得V3000的机器如果是VIST的话改XP就得刷。

网友:
这种笔记本本装XP不用刷bios的,用异度雪寒的GHOST碟 一键搞定
包括最新的CQ4系列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