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0-07-24):
别人手上有一电源 待机情况下绿色线和紫色线均有5V电压。(什么都不插上)
如插上硬盘电源线 待机情况下绿色线和紫色线就没有电压了。(正常有)
短接绿色与黑色线没有任何的电压输出。
另谁能告诉我下开关管的数字万能表检测方法 说明白点( 比如红表笔接开关管的A教黑表笔接开关管的b脚  万能表显示为多少是正常  多少是不正常)本人是刚学的
IC电压的检测是检测那个脚针的。

网友:
到电源版块去看看

网友:
这个好说,首先打开电源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有的直接换,换完后再来测电路

网友:
待机没12V的,看来LZ的5VSB同时也供硬盘.. 一般SB+5V能提供2A电流..硬盘5V吃不了2A电流,所以应该检查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