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S2H跑E1

楼主(2010-07-24):
刷BIOS,换IO无果,换过CPU,上不上内存都是E1,查供电没发现异常,请教

网友:
桥空焊或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不插内存都是E1
AMD的主板先换CPU试  再换一个频率高的内存试试
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内存上拉电压  内存时钟
打内存数据线的值
都正常还是一样的话那么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换过吗,没有换的话换根新的试试;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没有什么思路,今天看到涵山;老师的回复,真的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