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故障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07-24):
各引脚的工作电压。。
TL494 LM339

0 4.8 0 3.24

4.8 4.8 0 2.47
0 3.1 5 4.9
5 2.25 1.2 1.16
1.5 1.5 0 1.78
3.6 3.6 3.60.78
0 0 2.36 2.36
2.2 2.2 01.12
0 0 0.9 3.1
0 0 0 2.52
2.2 2.2 0 3.9
14.2 24.2 0 0
5 5 0 5.09
5 5 0 3.5
5 5
0.4 1.5

谢谢了

网友:
什么故障?????????

网友:
直接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后来改掉电阻其实就是跟494直接接地差不多。短路输出直接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