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集显,时开时不开电流跑0.7A左右(已解决)

楼主(2010-07-24):
IBM R52 集显, 客户说是时开时不开,  重新换了个南桥,晶振, 还是跑0.7A 左右不上去, 诊断卡跑00 ,不跑CPU , CPU有1v 左右 会热, 北桥电压也有 就是没有 1R8A , 没有内存电压,   按压北桥没变化,   有的时候可以亮机跑码, 大部分基本都不跑  , 加焊H8  PMH TB  故障依然,

待机的时候0.06A  一会儿后会掉到 0.05A 触发后 到 0.7a 左右不亮

有修过的朋友给点头绪,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没想到 没有内存供电会导致不跑CPU  跑00 , VCC1R8A不出来,查看点位图配合图纸 才知道此电压为 MAX1993E 所产生,不但给内存供电也是给北桥1.8V 供电,之所以才会不跑CPU是因为北桥没工作起来,查1993E  VCC,VDD,V+  供电条件均正常,开启信号VCC1R8A_NO  也有3.3V 都正常, 把1993e 更换后故障排除,故障为1993E不良

网友:
个人感觉CPU还没过呢。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查查1。8V供电管理芯片 和总电管   做下参考

网友:
换CPU试下,压下CPU座试下。

网友:
不跑码的时候  看看1.8V的EN信号有没有

网友:
故障已修复, 感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

网友:
有点IBMT41的意思。。。。一路供电走几处地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有1.8V机器应该保护掉电的吧,为什么没有掉电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