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3主板,C1

楼主(2010-07-24):
精英K8M800-M3主板,跑C1
DIMM 91PIN为低电平,直接进F75383,8脚温度控制芯片,
拆掉, OK跑码,正常,  感谢专心吃草的牛 !是他的提示,我测试91pin位1.33拿掉F75383可以正常开机 就是开电自动开机。 我在BIOS里找没找到关于电源上的选项,是不是必须要换 F75383吗? 看啦 好多朋友都是这板档C1不妨拆掉F75383试试啊 是不是通病啊 内存供电都正常时钟都有换U无果的朋友不妨试试啊

网友:
学习了,那是个百试百灵的方子。

网友:
这个75385是个温控芯片,因为要和南桥交换数据,所以使用SM总线

取掉这个应该不会引起自动上电的故障

查查8282M吧,这个容易坏,也容易引起不上电或者自动上电的故障

网友:
这个板容易坏的是8282M跟它9脚相连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上电能关机就是正常的 不用管  如果不关机  测8282M5脚电压点开关时有没有跳变 如果有跳变8282M9脚无动作 那么换掉8282M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自动上电我在BIOS里关闭温度检测 就可以了 还原BIOS就会自动上电 不过客户说了 这点还是可以接受的 呵呵 希望大家经常共享下自己的经验供我们新手学习啊。

网友:
这个我前段时间也修过一块。。。起初是IT8282M坏··后来这个温控芯片也出问题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1670943

网友:
呵呵,是内存温控芯片检测不正常,导致不能继续自检下去呀,除去自检芯片就正常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