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HUNGHWA CLAA170EA08-Q 的程序,驱动板乐华B.RT.MA4B

楼主(2010-07-24):
有程序的哥们传一个,如果有屏参PDF也传个。
先谢谢了。
我的EMAil:
51796196@qq.com
驱动

网友:
没有人有吗?
沉了顶起!

网友:
风之源
的帖子
怎么会是MA4B的板?
这个屏的PDF或程序,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网友:
新安江
的帖子
屏是RSDS接口的,30+50针。
没找到PDF资料啊,也没找到程序。

网友:
风之源
的帖子
报屏型号,给你上传一个。
是RSDS+TCON的板。
一般比较难搞定。

网友:
CHUNGHWA CLAA170EA08-Q
这个就是屏的型号。
屏的数据线接口是30+50针。

网友:
CLAA170EA03-FINAL-2003-03-11--NEW DRAWING.rar
给你一份CLAA170EA03做参考,发了个程序给你,如果你的主芯片是RTD2013B.RTD2023B或者RTD2523B是一样用的

网友:
小罗显示器维修
的帖子
170EA03的程序我有,也刷上试过,不能用。
不过还是谢谢热情帮助!

网友:
机器是什么故障?这个屏我好像修过几片是白屏的。屏上有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小罗显示器维修
的帖子
原故障:开机后下方1/4处都是横线,看不清画面。上面3/4正常显示。

网友:
机器型号是多少?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