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96

楼主(2010-07-24):
一个长城Z96液晶显示器
故障为:开机一切正常,工作半个小时后白屏
此时按关机键在开又正常一后又白屏
我分析是那个件热稳定性不好造成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板上各电压正常

都是因为驱动板的不稳定造成的。最佳的维修方法就是,更换驱动板。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控芯片太热了加个散热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