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7s OSD已锁

楼主(2010-07-24):
上网查了一下 试了很多办法无效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按MENU键2~~开关机器,不行就打客服电话

网友:
回复 二当家de 的帖子按了可以出现菜单    但调的时候自动断电    然后自己开  在按菜单就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
先把按键全换掉

网友:
量了一下   按键电压没有3.3v电压  开始时用不到3分钟就自动掉电   把按键扒了就好了   马上准备换了全部按键试试看

网友:
按键要换就全部换,省的又后患